[求助] Verilog-A如何进入敲代码界面和仿真

楼主(2014-10-16):
初学Verilog-A,看过一些代码,思路和语法基本的明白了,在Candence中新建一个tool为VerilogA-Editor,view默认,cell自己填,弹出的界面可以输入代码,可是没法保存或者编辑的,怎么能像C语言或Verilog或Schmetic中能看到语法报错、调试或生成symbol这样子的东西,龟求指点.

网友:
无法调试。
如果是cadence默认的编辑器,那么是vi,利用vi的操作可保存修改等;
如果代码没有问题,保存代码后cadence会提示你是否生成symb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不太明白,vi也用过,好像直接在xterm中,也没有保存界面啊。听你意思,还可以用Candence外其他的编辑器?   能介绍介绍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保存退出是“:wq”改编辑器在.cdsinit里加上:
editor = “xterm -e vim”
gedit可以改成你习惯的编辑器,比如gedit,emacs等

网友:
楼主知道如何不用求导ddt来 表示信号值发生变化了吗?

网友(2016-12-13):
回复 网友C:
哈哈,谢谢啦!

网友(2019-07-12):
在cadence主界面输入
editor="gedit"
然后按回车,就换了一个编辑器,这个编辑器可以点×关掉,会有提示:1、有错误,是否改错2、无错误,是否生成symbol
我刚刚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