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课本耗尽区

楼主(2014-10-16):
         图1

        图2

问题:1.图1中的耗尽区怎么形成的,不是PN结才能形成耗尽区吗?

         2.耗尽电容是不是PN结的势垒电容+扩散电容?

         3.图1中的耗尽电容是不是图2中的C2?

网友:
看《半导体物理》(刘恩科)或者《半导体物理与器件》(Neamen)中关于金半接触以及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结构的能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