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 pad 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4-10-16):
各位大神:      我的网表文件导入到encounter后,有164个IO pad。主要是因为我的两个输入是32位的,所以这两个输入就占用了64个IO pad。但是这样导致我的芯片使用率只有0.01.一般要达到0.7.
      我想的是能不能采用复用的方法使32位的输入只占用1个IO。这相当于是并行转串行吧?可以我不知道怎么在程序中修改,各位大神可否指点一下呀。。。。。谢谢啦。

网友:
你这是个什么东西,0.01

网友:
用stagger io pad啊, 叫后端试下

网友:
并行转串行,那样必须提高时钟频率,才能保证和之前一致的吞吐率。。。按你的想法,把32个并行转成1个串行,时钟频率要提高32倍。。你确定设计上允许这么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没有想那么改,我只是希望32位的输入可以只用一个IO pad。这种问题我都有点描述不好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好。我怎么都搜不到这么东东,哪里可以找到啊?怎么用。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下IO手册中有没有stagger?还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你还是问问设计吧,你这里改出来的确定设计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你说的那个是分时复用啦。不是并转串。要看输入的32个信号,在时间上是否能错开来,这样就可以只通过一个IO,把信号传递到芯片内部。这个还是得问代码设计者啦。不过设计者一般会考虑的,能分时复用的,在设计时就该想到了。。而且还占用那么多个IO口资源。   关于交错IO,版主已经给出关键字啦,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哈哈。

网友(2022-05-26):
您好可以介绍一下IO口分时复用的具体做法吗,IO口太多了,想要复用,或者有没有这类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