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和前仿对比问题

楼主(2014-10-16):
运放,后仿真相位相差比较大,次极点向内推的比较多,前仿400M大概63度裕度。。而后仿真60度在288M。(工作点全部检查过是正常的,尚未加DUMY,匹配还行,加了DUMY感觉寄生电容会更大??)

1、这个从版图角度改善,能改善多少?

2、其实和1、相关联的,如果版图改善效果不佳,要回头改前仿参数,以保证留比较大的裕度。这样想法是否正确。。

求教~~

=====================================================================================
谢谢大家意见~
后来提参的时候仅仅提R的时候,60度相位就被拉到300M,而提C+CC的时候,相差不大。。这应该是寄生电容的导致的,版图上我想办法减小寄生电容。

网友:
图都没有

网友:
就是这样的,你前仿的时候寄生没有考虑进去,后仿结果肯定会差些,你把前仿指标提高些,后仿就可以达到指标

网友:
建议上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仿个NO RC 、R+C 和、C+CC、R+C+CC的结果再贴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感觉差的有点大,前仿我留了挺大的裕度,前仿TT比我说的还要更好,TT,400M的时候大概有67的相位裕度。那个数据还是COR上的保守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我仿个NO RC 、R+C 和、C+CC、R+C+CC的结果再贴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果是
    发现单提寄生电阻影响最大,单提寄生电阻把整个带宽拉低,而电容的影响相对小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后提仅仅R的时候直接把60度的贷款拉倒300M,提C+CC的时候影响非常小。。确定是寄生电阻太大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提仅仅R的时候直接把60度的贷款拉倒300M,提C+CC的时候影响非常小。。确定是寄生电阻太大的缘故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确定你的裕量留得挺大的,但还是出了问题,你就要看看工作状态是否发生了改变,看看管子的直流工作点是不是和前仿不同了,是不是有管子进入线性区了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啥我回复都没了嘞

THX~谢谢解答

我单单提取了R的寄生参数,就已经和前仿差距比较大。

然后我又提取了C+CC的参数,和前仿真相差不多

我现在估摸着应该是我寄生电阻太大了,我给线宽基本是恰好能过这个电流大一点,我现在是想把金属宽度拉到恰好能过这个电流金属宽度的2.5倍左右试一试。

管子的工作点还都是挺完美的。

网友E(2022-10-09):
大佬您好,还在吗,我目前遇到了这个问题,单提R带宽下降了一般,提C影响不大,想问影响大佬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增大线宽吗

网友(2024-10-12):
引用 网友E:
大佬您好,还在吗,我目前遇到了这个问题,单提R带宽下降了一般,提C影响不大,想问影响大佬您最后是怎么解 ...

大佬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大佬解决了么?主要是定位电阻不知道该如何debug了  还是无脑加连线宽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