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vcs求助

楼主(2014-10-16):
小弟在试用 hsim+vcs 环境时,用$HSIM_HOME/tutorial/下的例子尝试:
1. 用cosim/vcs_vpi_simple/verilog_top :
    能跑完,但提示:  can't find a usable init.tcl in the follow directory , /usr/local/lib/tcl8.4
     想问下怎么回事,系统里没有这个目录!

2。用 vcsdki/verilog_top :
    直接提示 No analog simulator found , 但我单独用 hsim 是可以跑的,为什么?

我的 vcs版本 2008.9 / 和 2012.9
hsim 版本有 2008,2009,2010的,
用vcs 2008.9跟HSIM都不兼容,所以一直用 vcs 2012.9 与 hsim 三个版本试,都是一样的现象

有谁也碰到过吗?希望能人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1. 首先需要VCS与HSIM的能够单独无问题启动
2.保持VCS与HSIM的软件位数一致(32位或64位)

楼主:
VCS、HSIM是都能单独运行。
两者的运行平台都是 amd64

网友:
环境变量呢

网友:
脚本里的路径与设置的路径保持一致,那就不应该出现找不到HSIM的问题

楼主:
例子里的脚本只需要我的环境变量 VCS_HOME, 这个没有问题。
另外,我单独用 hsim 跑spice 目录下的 test.spi
1. 用  hsim spice/test.spi 会有个warning:hsim is not installed in the expected directory,
    log里打印 HSIM_HOME = . (当前目录)
2. 用  $HSIM_HOME/bin/hsim spice/test.spi 时,就没有那个warning,且 HSIM_HOME 打印也正确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which hsim 与 $HSIM_HOME/bin/hsim 是一致的

网友:
应该是你电脑的HSIM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好PATH路径,将HSIM的路径添加到PATH中,试试看。

网友:
另外保证在启动终端时能够设置好。

网友:
应该是系统设置的问题,你先将initAD文件的中的 hsim设置到 $HSIM_HOME/bin/hsim 看看能不能跑起来

楼主:
非常感谢你,终于试出来了。
原因是  hsim 的执行path 设置成 $HSIM_HOME/amd64/bin 就不行,
设置成 $HSIM_HOME/bin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