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一条net后面插入平行的5个buffer?

楼主(2014-10-16):
例如一条net后面有40个reg,我想分成5组,在net后面并行的插入5个buffer,分别driver这40个reg(如下图所示)。请问这个该怎么实现呢?非常感谢!

网友:
insert_buffer -........   [get_pins  XXX]
XXX这你要是能找到公共的port点最好,找不到就把你想插的8个pin列成一个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提示!

网友:
insert_buffer 可以按组插入buffer,如果多个pin是共同driver的话
,看man,

楼主(2014-11-26):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