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14-10-16):
小弟最近要设计一块滤波器电路,采用的是Gm_C结构,是第一次接触这类电路。
那么问题来了

我采用开关电容进行tuning,精度上可行吗?

还有最近看论文,很多人的设计步骤是这样的,先用filter solution 生成无源电路,然后采用信号流程图法,最后进行替换。我感觉有些电路在使用流程图法之后并没有简化,反而更繁琐,那为什么还要采用流程图法进行转换呢?

项目催的紧,小弟现行谢过各位前辈,希望大家能给些设计意见!

网友A:
对于gm-c filter一般用PLL来进行校准。如果你的滤波器Q比较低,那么可以直接用biquad级联来实现。如果Q值比较高,那么就可以用信号流图法或者器件替代来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 可是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文献中说biquard结构适合高q值的电路呢?是不是我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quad不适合用于高Q的滤波器,不知道你的资料从哪里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复旦大学gm-c滤波器博士论文,在第二章里面提到的,不知道是哪里我给理解错了……就按biquard的结构做了,q值要求不高……

网友:
他的论文写的不够准确,比如大家一般写成biquad,而不是你写的那个。
建议你看一下EE315A,或者EE247,里面对滤波器讲的还是很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看名字就知道兄台很专业……

网友:
回复 2# gm-cfiltersz 请问信号流图与原件替代的区别是啥?

网友(2016-11-27):
查查资料

网友C(2021-02-24):
引用 网友A:
对于gm-c filter一般用PLL来进行校准。如果你的滤波器Q比较低,那么可以直接用biquad级联来实现。如果Q值比 ...

请问前辈要怎么实现滤波器截止频率的校准呢,小弟是新入行的icer,最近在做一个巴特沃斯的lpf,被pvt整的头晕脑胀。。。还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前辈要怎么实现滤波器截止频率的校准呢,小弟是新入行的icer,最近在做一个巴特沃斯的lpf,被pvt整的 ...

我也在做gm-c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2021-06-09):
学习学习,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gm-c filter一般用PLL来进行校准。如果你的滤波器Q比较低,那么可以直接用biquad级联来实现。如果Q值比 ...

有没有例子,我也想做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