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实现PFM控制,具体电路怎么实现

楼主(2014-10-16):
刚起步做DC-DC,想知道怎么实现PFM控制,具体电路怎么实现。

网友:
固定Ipk电流,反馈信号控制振荡频率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Ipk和一个基准进行比较,关闭开关管,固定峰值电流;VCO由反馈电压控制,调整开关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FM中没看到用VCO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