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verilog数模混合仿真报错求助

楼主(2014-10-16):
求各位高手帮忙,我用的Cadence IC5141,又装了IUS82,准备用spectreverolog做数模混合仿真,按照论坛里成熟的数模混仿步骤做的设置,但是在Mixed-signal——>Display Partition时出现如下报错:
Failed to partition the design
mspDisplayPartition: Failed to create network
运行仿真时也是报同样的错。论坛里有类似报错的帖子,但是答复里没有系统的说明问题解决方法。
现在卡在这里了,哪位高手解决过这个问题,恳请指教啊~

网友:
网表没有check & save

楼主:
报错里还有这么一句,好像是重要线索,供各位参考:其中XXX是我的lib名,verilogtest是用verilog写的一个小模块,做成functional了,mixed_sim_test调用了verilogtest的symbol,又连了一个用管子搭的反相器,是schematic的。
*USRERR Selected context view string 'functional' offers no suitable view for inst I5 referencing placed master XXX verilogtest symbol in cell Module mixed_sim_test, lib XXX, view schematic, configViewstring $default
Please check HDB configuration or library set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netlisting的时候也是报这个错了。根本没到check&save网表的时候啊~

网友(2014-12-09):
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和你同样的问题回复 4# lilub1988

网友(2015-01-19):
你可以把config删了重新生成一个再试试。

网友(2015-05-14):
我也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5-06-25):
打开的时候从config打开而不是从schematic打开~

网友(2015-08-3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6-09):
同样有这个问题,,,有人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