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calibre做lvs检查时的问题,求大神解决,多谢!

楼主(2014-10-16):
检查错误如上图,有3条net和7个instance对不上,另外ERC检查的错误均为的mos connected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大致原因我猜测如图2中显示的单元ND3D1BWP12T的ZN 端接地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在哪出的问题,布线的问题吗?(本人菜鸟,希望能解释的详细一点,万分感谢)

网友:
X71的ZN 接地了,你去找找ZN那条线,肯定是在某个地方short到vss了,版图上的问题你要自己看看,别人没法帮你,有可能是因为X71附近的线太密集了(只是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