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是ESD么???

楼主(2014-10-16):
VSS2经过了这个电路,产生芯片内的GND,是ESD?

最佳答案

网友:
应该不是

网友:
GND这点的电位我觉得不会是0电位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输入接地的或非门么,两输入端短接,通过R接地,输出肯定是VDD啊....

网友:
同上,电路没有整理错?

楼主:
这不就是一个输入接地的或非门么,两输入端短接,通过R接地,输出肯定是VDD啊....
引用 网友A:
[url=
http://bbs.eetop.cn/redirect.php ... 330&ptid=464885]

四个管子栅级都接一起的~

网友:
大哥,与非门是什么你不会已经忘了吧?

四个管子栅级都接一起的~
引用 楼主:

网友:
像是两输入都为低的与非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下,Vss通过电阻接两个p管的栅上,相当于p管开启,n管关闭,那么gnd点电位还不是和vdd相同?

网友:
如果是ESD的话,后面应该还有一堆反相器吧??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你看下,Vss通过电阻接两个p管的栅上,相当于p管开启,n管关闭,那么gnd点电位 ...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是输出端;作为地用的;

网友:
看起来提图有问题,你可以把这部分照片截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你看下,Vss通过电阻接两个p管的栅上,相当于p管开启,n管关闭,那么gnd点电位 ...
引用 网友B:

输出那点又通过一个电阻拉到VSS了~~~~

网友:
你能自己画个电路图吗?这个看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
从电路结构看,应当是个或非门,输入连在一起的或非门;从管子标注的尺寸来看,也不应当是ESD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上来看不像是esd,而且没有输出,也不像是功能模块,不清楚到底是干嘛的

网友:
与非门吧,应该是高

网友:
一般不是,ESD的尺寸一般较大。
要不你看下照片,它的位置还有nmos的漏端面积是不是较大,若较大的话,到有可能。

网友:
PAD附近的?

网友:
也是遇到过这个

网友(2015-01-07):
这就是个tie high,输出一直为高,接到一些需要固定输入的gate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看一下尺寸就知道是不是ESD了

网友(2015-02-11):
回复 网友C:

   正解啊,佩服!

网友:
怎麼可能是ESD呢? 默認輸入接地的inverter, 要判定是否和ESD 結構相關的話 首先要看下寬敞比對不對

网友:
一般ESD size很大的

网友:
同意10#的说法,输入短接到Vss的与非门就是一个反相器,楼主标GND的地方因该是跟随VDD电位呀,这该如何解释呢,感觉楼主电路提的有问题

网友(2015-11-29):
回复 楼主:

   原来你在做恶心的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