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ystal oscillator的负阻分析 求助

楼主(2014-10-16):
请问: 负阻随gm 变化的圆图在cadence里怎么画得出来?

我的想法是 用ac analysis. frequency 定在40M(我这个是振在40M的晶振), 扫Ibias.  Idc的AC magnitude为1A,测xa xb 两端的电压差就能得到xa xb 之间的阻抗。
我的问题是 怎么plot 阻抗的实部和虚部 (而不是phase和magnitude) 随 Ibias的变化?在wavescan 里面怎么操作?

另外我知道从browser result 里面dcopinfo里面把MOS 的gm参数弄出来到calculator,然后setup到output里面。 问题是AC analysis, 扫不同的Ibias, 它并不会计算对应的gm。 所以我能画出来阻抗的magnitude和phase 随Ibias的变化图, 不知道怎么操作得到 实部和虚部随gm的变化图。
求帮助。

网友(2014-11-25):
先mark一下、、、回头来看

网友:
楼主问题搞定了没

网友A(2018-08-03):
按照下图推导出电路负阻表达式,可以得到实部和虚部表达式,再代入matlab仿真,就可以得到上面阻抗随gm变化图了

网友(2018-11-28):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有相关资料吗?想看看负阻分析这一块?有没有入门级的知识?模拟小白稍微刚入门。

网友(2022-09-22):
用hspice仿真,.measure ac res_40M find VR(hosci,hosco) AT=40MEG

网友:
8年前的老帖了,时光匆匆啊使用hspice仿真 .measure ac neg_40m find VR(HOSCI,HOSCO) AT=40MEG
HOSCI和HOSCO是晶振两端名称,neg_40m是取的名称,可以修改,最后40M
也可以换成别的频率值

为什么吞我的回复?

网友:
使用hspice仿真 .measure ac neg_40m find VR(HOSCI,HOSCO) AT=40MEG
HOSCI和HOSCO是晶振两端名称,neg_40m是取的名称,可以修改,最后40M
也可以换成别的频率值

网友(2024-01-02):
引用 网友A:
按照下图推导出电路负阻表达式,可以得到实部和虚部表达式,再代入matlab仿真,就可以得到上面阻抗随gm变化 ...

大佬,请问有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
代码很简单,就是把gm作为变量,把实部随gm值变化的曲线,画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