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验证(pipe)pcie

楼主(2014-10-16):
最近新接受一个soc项目的fpga验证,现在想验证pcie,观察代码发现rtl实现了pcie除了PHY以外的其他功能,但是板子上提供了一个完整的pcie。现在想讲rtl链接到phy的pipe端来验证rtl,但是开发板提供的是PHY端的串行差分信号之类等,现在完全没有头绪了,求大哥们帮忙指点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我也顶一个!!

网友(2024-10-24):
你这个是说自己实现了一个pcie控制器,类似于xilinx里面pcie硬核?

网友:
fpga ip定制时,只定制pcie phy就好了。 注意pipe口的位宽匹配是否一致,否则还需要转接一下。

网友(2024-12-31):
vivado里面有单独的PCIe phy ip,是pipe接口,看一下userguide,然后和你的控制器集成起来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