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ootstrapped switch的mos管的体端怎么连

楼主(2014-10-17):
最近做bootstrapped switch,但是不知道做开关的mos管的体端怎么连。一般NMOS都是连最低低电位吧,但是栅极电压被抬高,会不会把这个NMOS击穿呢?难道要用深阱的器件单独控制NMOS的bulk端?请大神们解答。谢谢了!

bootstrapped switch

bootstrapped 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