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前仿相位差距有点大

楼主(2014-10-17):
运放,后仿真相位相差比较大,次极点向内推的比较多,前仿400M大概63度裕度。。而后仿真60度在288M。(工作点全部检查过是正常的,尚未加DUMY,匹配还行,加了DUMY感觉寄生电容会更大??)

1、这个从版图角度改善,能改善多少?

2、其实和1、相关联的,如果版图改善效果不佳,要回头改前仿参数,以保证留比较大的裕度。这样想法是否正确。。

求教~~

网友:
从你的参数来看,你的设计对寄生要求比较严格,同时各点寄生电容对相位裕度可能都有较大的恶化贡献。

建议:1,查看有无较大贡献点,优化版图
         2,加入预估寄生重新设计
         3,在VCO设计中,根据构架加入比较合理的寄生预估进行设计是我们以前常用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单提了个寄生电阻,不提寄生电容,发现和前仿差距很大。

单提了电容,不提电阻发现差不多。。

应该是版图寄生电阻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你的判断应该是对的,那就计算寄生电阻,这个相对还要简单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啥问题再来问大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午我改了关键管子的线宽,大概能通过最大电流是我设定电流的两倍,出来的结果仅仅好了一点点。。请问现在应该往哪个方面去优化。

求教·~~

网友:
在做电路前仿的时候要把预估的寄生电容和电阻加进去一起仿真,不能用理想电路去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