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家有“自由集电极VPNP管”的BiCMOS 0.5u左右工艺?

楼主(2014-10-17):
如题,哪位大侠知道,请告知,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去CSMC问问, 希望有所帮助, 如果有问题, 可以来问弘模半导体.
   0.5 Micron BiCMOS Technology for Analog Product Applications

Overview

      05BC是华润上华的标准0.5微米双极-CMOS混合工艺平台。双层多晶,三层金属,应用于模拟产品加工,提供12V击穿电压的多晶发射极VNPN、LPNP晶体管、PIP电容、多晶高阻等工艺模块。在设计规则和晶体管性能方面符合业界工艺标准,并提供详尽的设计规则,精确的SPICE模型。

Key Features

- 5V logic layout & performance compatible with the industry standard
- Modular concept (MOS/ CAP / BJT /RES/ Special require.)
- 12V Poly emitter VNPN
- 12V LPNP
- Capacitor (PIP,Poly1/N sinker, Poly2 / N sinker, stacking)
- High value poly resistor (Poly1, Base)
- Provide high temperature models - (MOS, BJT, RES, CAP)

Applications

- FM Tune
- TV Signal control

楼主:
多谢~
   我有上华的BiCMOS工艺,但是所提供的文档里没有自由集电极的VPNP。不知道你说的宏模半导体会不会有这种器件。

楼主:
zaelste,
  呵呵,没注意你就是宏模公司的,上华给我回复也是没有“自由集电极V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