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电容 在Cadence中得到

楼主(2014-10-17):
对于NMOS电容来说,连接漏源两级,衬底接地,通过控制Vgs来控制mos管的电容值。如何画出MOS电容与Vgs的关系图?求大神指教

网友:
可以用parameter sim,扫Vgs。

在result browser中找dc operating point, Cgg或者Cg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能得到单个的Vgs下的电容值。我想知道的时候如何得到MOS电容与Vgs的曲线图?例如Cgs与Vgs的曲线。

网友:
就是把Vgs设置成一个parameter。然后用parameter tool来扫描Vgs

网友:
另一种方法就是用AC扫parameter,然后计算

网友:
MOS cap vs Vgs

MOS cap vs Vg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这是怎么出来的?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考虑电容的交流阻抗特性,拿一个交流电压源或者电流源去驱动MOS电容,然后从电压电流的关系中得出交流阻抗,然后推导出电容来,不就是这张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计算是通过电压电流的关系来推导出电容值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把Vgs设置成变量的,然后扫描。但是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得出Cgs?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Iac=2*pi*f*C*Vac

网友(2015-09-10):
回复 网友B:

   您好,能解释一下这个曲线为什么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你学过器件物理吗?

网友(2023-08-31):
有没有电容和Vgs的理论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