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c18面积报告,看不懂

楼主(2014-10-17):
Number of ports:               80
Number of nets:               195
Number of cells:              114
Number of references:           3
Combinational area:       307024.215931
Noncombinational area:    1181372.078262
Net Interconnect area:      undefined  (Wire load has zero net area)
Total cell area:          1488396.294193
Total area:                 undefined
以上两个undefined ,特别是Net Interconnect area:      undefined  (Wire load has zero net area),如何理解?
还有就是在DC中aera报告重要吗,反正又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在很靠后的后端的area才有实际意义?

网友:
估计是没有定义wire 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义了mode和model都定义了

网友:
DC的面积报告主要是看这个设计的规模有多大,就是cell area,用了多少个寄存器,用了多少组合逻辑。走线面积可以不用关心,因为DC并没有真实走线。所以只是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心里有个底,后端出来的面积会比DC报出的大。
为什么要看DC中的面积呢?因为每个设计都有多种具体的实现方法,而从中选择出一个最优的设计方案时,面积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你不会说把每种设计方案都做到后端之后再来选择用哪个好,那样周期太长了。还有,如果说一个方案,在DC综合后,面积就超过了你的预期值,那么后端就不用做了,想想其他办法吧。呵呵。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多谢大神。还有我的两个undefined什么情况啊???我设置的max_area 0;load_model 为smic18下的,reference_area_1000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偷偷滴告诉你, 别和其他人说哈。
   你去看看lib中对wire load的定义,大概是这样的,

   wire_load ("reference_area_XXXXX") {
              ...........
              area     : 0.0000000000000    // 这行是定义单位长度的走线面积。DC根据这个信息计算走线面积。所以,,你懂的。哈哈。
              ...........
    }

   因为Net area为undefined,所以Total area也为 undefined。

   回答完毕。谢谢。

网友:
我觉得是没定义wire_load

网友(2018-01-31):
回复 网友B:

多多指教呀!

网友(2021-08-11):
求OA格式工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