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下载比特流能不能只下一次,然后在板子上一直用(重启板子也不用再下)???

楼主(2014-10-17):
vivado下载比特流能不能只下一次,然后在板子上一直用(重启板子也不用再下)??? 直到用下一个比特流时,重新下载!???Virtex-7系列的板子
谁会啊!!!
重谢 求教啊!!!

网友:
只要板子不掉电,不硬复位就行

楼主:
我的意思是掉电,关电源,再开。
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办法???
听说,板子上有个flash可以存储比特流,就不用再重下,直到下次用新的比特流时,才需要重新下载。

这位 大哥,能不能会不会???

网友:
单板上面有个flash,你把bit文件转成mcs文件,然后烧进flash里就可以了。
这个是xilinx其它板子上的教程,Virtex-7系列也是差不多的流程:
http://www.digilentinc.com/Data/Documents/Tutorials/MCS%20File%20Creation%20with%20Xilinx%20ISE%20Tutorial.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爆谢这位大哥!!!

楼主:
单板上面有个flash,你把bit文件转成mcs文件,然后烧进flash里就可以了。
这个是xilinx其它板子上的教程, ...
引用 网友A:

爆谢 这位大哥!!!

楼主:
单板上面有个flash,你把bit文件转成mcs文件,然后烧进flash里就可以了。
这个是xilinx其它板子上的教程, ...
引用 网友A:

那,vc709这个板子,支持2种配置模式,要不要选择配置模式,再下载!???

网友(2015-06-30):
敢问大哥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2015-09-20):
请问楼主用的也是VC709吗?能不能加个QQ交流一下?

网友(2016-01-21):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刚开始用VC709。 感兴趣的话加我啊, 请qq:267351646

网友:
将bit文件转换为mcs文件写入flash 中即可

网友(2016-06-02):
围观,没用过开发板

网友(2016-08-29):
我用的VC707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