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中例化一个single_ram 仿真时多数据为零

楼主(2014-10-17):
module signel_ram(
input clk,
input wea,
input ena,
input [3:0]addra,
input [15:0] dina,
output [15:0]douta
    );
singel_ram_uu your_instance_name (
  .clka(clka), // input clka
  .ena(ena), // input ena
  .wea(wea), // input [0 : 0] wea
  .addra(addra), // input [3 : 0] addra
  .dina(dina), // input [15 : 0] dina
  .douta(douta) // output [15 : 0] douta
);
endmodule

测试文件

module jidfd;

// Inputs

reg clk;

reg wea;

reg ena;

reg [3:0] addra;

reg [15:0] dina;

// Outputs

wire [15:0] douta;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signel_ram uut (

.clk(clk),

.wea(wea),

.ena(ena),

.addra(addra),

.dina(dina),

.douta(douta)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 = 0;

wea = 1;

ena = 1;

addra = 0;

dina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 Add stimulus here

addra = 1;

dina = 1;

#500;

wea = 0;

end
   always #5 clk = ~clk;
//
always@(negedge clk)
//
begin
//
addra = addra + 1;
//
dina = 1;
//
end
endmodule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楼主:
ise 14.1 中 wea 为1 时开始写数据,wea为0时读数据,仿真测试时向1地址写了个数据1,为什么就是读不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