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课本问题

楼主(2014-10-17):
为什么这里说输出电压不完全确定?不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
他的意思是Vout的值不确定,因为Vout的值很敏感,会随着输入,或Vb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明显的话,会影响增益和电流值

网友:
他说的是偏置电压,一般输出电压是固定的,比如VOUT的固定在1.5V,那么信号就在1.5V这个共模电压上。。而如图上这个电路,由于,VIN的共模电压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这条电路的电流,那么P管就因此电流决定VOUT的点位。因此这个电路的偏置是不确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输出交流小信号驼载在输出偏置电压上面,但是我还是没明白输出偏置电压怎么不稳定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看运放上面说过。增益误差比较大,所以有负反馈,减小增益误差。但是增益和输出偏置电压好像没关系。。

网友:
上拉是电流源,下啦是压控电流源,高阻输出。实际电路中微小的电流失配导致输出飞到正或负电源轨上。。。

网友:
你先好好看看书吧  先把书都看一遍,不要看到什么就问什么  看到最后你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两遍了。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边电流源是恒定的电流,下边这个Nmos是输入管,中间Drain端是个高阻抗的节点(r01//r02),如果N和Pmos电流有微小的差别,那么输出肯定是高或者低,这个电流不可能完全匹配。所以使用负反馈,这样的话,它自身通过反馈调节输入的电压 使得两个电流是Match的,中间电平就可以是你想要得到的值。这次明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书上要说输出偏置电压。而不说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固定的电压吧

网友(2015-09-29):
增益很大,输出曲线会很陡峭,稍微的一个输入误差,就会导致输出共模电平“飞了”

网友(2017-12-30):
输出电压不完全确定

网友(2018-08-07):
因为电路的增益高,除非有其他电路辅助(如负反馈),否则Vout 很难确定。

网友:
说的是直流静态工作点没有确定。就好比反相器,出现的输出基本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2019-08-17):
我来说两句:

1.楼猪的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当时学到这里也是很蒙啊,后来,学到后面偶尔受到启发就顿悟了哈!

2.这里作者的意思按直观的角度讲,你想想,一条支路上串联两个恒流源,而恒流源两端的电压是不能确定的,恒流源电流微小变化的时候其两端的电压可以有很大幅度的变化,所以输出Vout的直流电平大小是不确定的。换个角度讲,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的VDS变化幅度是很大的,具体调节的过程其实就是沟道调制效应,支路上有一个电阻承受压降,才能把电流源两端的压降确定下来。输出的小信号部分是由输入确定的,而支路上都是恒流源,输出的直流电压是不能靠恒流源两端电压确定的。

我说的有点啰嗦,非线性器件交直流特性分离的特点需要仔细体会,是基础且重要的问题。

关于上面那个问题,拉扎维在讲电流源作漏极负载的差动对的时候还会讲到,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共模负反馈来稳定输出直流电平。

多揣摩 多比较  刚开始不能理解的问题先惦记着,等到你读到后面,火候到了自然就会豁然开朗了!

哈哈 有感而发 不用谢!

网友:
3楼的读者也分析的好,从输入共模电平的角度分析了,输出支路的共模电平没有被自身支路确定,产生的问题就是输出共模电平随输入共模电平而变,这样的话输入偏置改变就会导致输出电压改变,这是我们不希望的,我们作电路的基本要求就是:输入共模电平不能影响输出共模电平。这样,不论输入信号的直流偏置怎样变动,输出仅仅放大的是输入信号的直流偏置基础上的小信号部分。

网友:
16楼的回答也很好,从高增益的角度由图像清楚的看出,高增益区段vin共模电平的微小变化带来vout共模电平的巨大改变,因此要稳定住输出的共模电平,不要让输出的共模电平随输入共模电平而变。

共模电平和小信号的概念需要细细揣摩,比较相似的电路多体会,有时候真的很难用语言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哎!

最后强调下,共模电平的概念很重要一定要理解了,这对后面差动对的共模抑制的理解就会更清楚深刻了喔。

网友(2021-11-08):
学到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