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楼主(2014-10-17):
(图片)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lib中的一个nd2mo的描述,interpower部分,想问当B为0时候,此时,A输入信号的变化还怎么引起interpower的,B的nmos不是截止了吗,

网友:
Internal power 属于动态功耗,包括电压跳变时MOS管短路引起的功耗(又叫短路电流功耗)和MOS管内部电容充放电产生的功耗

B不变时,A的电平翻转依然会产生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还有个问题啊,对于动态的interpower=(E rise +E fall)/2 *Tr.    Tr是节点翻转率,还以nand2为例,查找表中共有A=1,relatedB;A=0,relatedB; 同理还有固定B的,总共四块关于可能输入对应的internalpower的查找表,那工具如何来计算合格cell的平均功耗呢,因为输入状态可能都会发生吧,怎么来取值计算呢,非常感谢

网友:
计算平均功耗是统计一段时间内的总功耗,再除以时间
总功耗的计算一是基于某个场景的。所以工具计算总功耗时,需要提供一个波形文件,该波形文件记载了网表中每个节点的翻转信息,也就是Tr
当然,在设计初期,可能还无法得到这样的波形文件,那么可以通过命令假设一个翻转率,由工具粗略估计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internal power:当输入端变化、输出端电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内部switching power   将这部分power的LUT放在输入端的power group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是的 ,iinterpower是短路功耗和MOS开关功耗俩部分。NMOS截止,形成不了短路电流时候,但还剩下MOS的开关功耗。谢谢你们的指点。顺便帮我看看下面的问题好吗:脚本里做vector —free来估算power,通过设置active 值,然后还能设置了最小周期,让工具算出翻转率,根据传播性通过netlist分析出所有节点的翻转率,我看了相关资料,active是一个周期内翻转的数目,通过设置最小的周期值就能得到最大的翻转率,1感觉相当于做了比较悲观的功耗分析,是这样吗,2 还有那为何不直接设翻转率,还要这么来设置?  3 假如一个寄存器的D的翻转率与它的CK引脚的周期,还有输出Q的翻转率有什么关系呢???
    问题有点多,对power太小白了,谢谢大家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再帮我看看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