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CALIBRE提取参数中,R+C+CC中 C和CC代表什么

楼主(2014-10-17):
RT
提图的时候能够选择R+C+CC或者R+C 、C+CC NO RC。。。那么这个中 C和CC代表什么寄生的电容呢??
求教~~

网友A:
C-寄生电容,CC--耦合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6-10-02):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B:
C是寄生电容,CC是耦合电容,R是寄生电阻。还有不要轻易提取R,你会发现提取R的网表跑出来的结果文件大的吓人。一般看具体结果提取C+CC就够了,C+CC+R只是用来看功能性仿真的,因为内部所有走线都打断成一节一节的寄生电阻,根部找不到内部的节点是哪一个,除非去找具体的某个MOS管。

网友(2016-11-20):
回复 网友B:

我曾经把服务器的存储都跑满了,不得不滤掉部分R,选择性保存结点

网友(2017-04-17):
楼主,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这里面的C和CC哪个是金属到substrate的电容呢?

网友(2018-02-27):
同意二楼的解释

网友(2018-06-01):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滤掉部分R,在哪里设置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怕仿真结果很大的话,保存你care的节点电压电流等信息就行,不要全部保存。

网友:
寄生电阻电容

网友(2019-03-19):
请问楼主后仿真是怎么仿真?怎么能看到内部节点的信号?因为提取出来的是top 的网表,内部节点信号没办法看啊?谢谢

网友(2021-08-12):
我的理解是  C是对地的寄生电容 CC是导线间的寄生电容

网友(2024-09-10):
引用 网友B:
C是寄生电容,CC是耦合电容,R是寄生电阻。还有不要轻易提取R,你会发现提取R的网表跑出来的结果文件大的吓 ...

不提寄生电阻?开玩笑吧,一般提取r+c就行了,不要提r+c+cc,后仿网表可以提spectre格式,calibre格式文件太大仿真速度慢。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A:
C-寄生电容,CC--耦合电容

是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