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波形格式转换,tr0 to fsdb

楼主(2014-10-17):
哪位道友有办法把hspice生成的tr0转成fsdb格式吗?谢谢~

网友(2014-12-04):
借贵贴一用。
哪位知道,用sx怎么查看fsdb格式的波形文件吗?或者怎么将它转换成wdf格式的文件?

网友:
hspice中,使用 .option fsdb=1 直接产生fsdb格式波形, 需要新版本的hspice.同样可以产生wdf格式(.option wdf=1)

网友A:
哪位道友有办法把hspice生成的tr0转成fsdb格式吗?谢谢~
引用 网友B:

    hspice可以直接产生fsdb格式波形, 使用 .option fsdb=1
    同样可以使用 .option wdf=1直接产生wdf格式波形

网友:
借贵贴一用。
哪位知道,用sx怎么查看fsdb格式的波形文件吗?或者怎么将它转换成wdf格式的文件?
引用 网友C:

sx可以直接看fsdb格式的, 但fsdb格式新版本常常不兼容旧版本,所以需要新的sx: customexplorer才能打开新版本的fsd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提供的另一种方法,下来会尝试一下。   在用hsim跑的时候,用.para hsimoutput=wdf 将应该输出为fsdb的文件,直接转成了wdf文件。
   我的sx确实是打不开hsim输出波形,多谢解释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

网友(2025-06-06):
引用 网友A:
hspice可以直接产生fsdb格式波形, 使用 .option fsdb=1
    同样可以使用 .option wdf=1直接产生wd ...

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