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问题: model name p in the element 0:mm4 is not defined

楼主(2014-10-17):
小弟最近做了一下数字电路的hspice仿真,用v2lvs把.v文件转成.sp文件后,用hspice -i xxx.sp -o xxx.lis发现报错哦如下:
**error** model name n in the element     0:mm2
is not defined.

**error** model name p in the element     0:mm4
is not defined.

**error** model name n in the element     0:mm1
is not defined.

**error** model name p in the element     0:mm3
is not defined.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现在就差这一个仿真没做了,马上就要流片了,着急。。。。

楼主:
我用的sp文件是这样定义库的:
.INCLUDE "/home/LHG/zhangzy/thirdflow/source/hspice/v2lvs_csmc/final1014_afterdfm.sp"
$.option  ba_file='/home/LHG/zhangzy/thirdflow/source/hspice/v2lvs_csmc/IC035os142_typ.spc'

.lib  "/home/LHG/zhangzy/thirdflow/source/hspice/v2lvs_csmc/hm3524mbav211.lib" tt
.lib  "/home/LHG/zhangzy/thirdflow/source/hspice/v2lvs_csmc/hm3524mbav211.lib" diotypical
.lib  "/home/LHG/zhangzy/thirdflow/source/hspice/v2lvs_csmc/hm3524mbav211.lib" restypical
.lib  "/home/LHG/zhangzy/thirdflow/source/hspice/v2lvs_csmc/hm3524mbav211.lib" captypical
请大神指点啊!非常感谢!

楼主:
spc文件是spef格式的,而之前用的都是hspice格式的,会不会是spef格式hspice不认?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具说的很清楚啊,你的lib里没有n和p两个模型,打开lib看看怎么定义的pmos和n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里没有定义N和P的model,但spc文件里却用了N和P,给foundry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