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W5300

楼主(2014-10-17):
最近在学习怎么用Verilog处理接收到TCP数据包,知道只需要对W5300进行配置即可,查看了一下W5300的手册,只知道将Sn_IR(RECV)设置为1,那其余的还需要设置什么吗?如何设置,大家帮帮我,谢谢啦!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复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W5300有个中文手册,还有就是按照说明文档的东西 ,一步一步的配置,比如IP 比如MAC等

楼主:
每一个参数都要配置吗?好多的寄存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头,而且要按照时序来设置哈

楼主:
时序?手册上没有啊!麻烦教教我咯,3Q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有哈,你去下载英文的文档,里面讲了 数据线,片选线,读写信号 与时钟的关系哈,
我已经忘记W5300的配置了,是10年用的这个片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主要最难懂的是那些寄存器的值该如何读取,比如说
if (Sn_MR(ALIGN) == ‘0’)
{
pack_size = Sn_RX_FIFOR; /* extract size of DATA packet from internal RX memory */
}
else
{
pack_size = Sn_RX_RSR; /* check the total received data size */
}
这其中的Sn_RX_FIFOR和Sn_RX_RSR怎么得到,verilog定义成变量又是不对的啊,那如何处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哈,这个真忘记了,好久以前做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没回忆起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的,抱歉哈,只记得要判断FIFO里面是不是空的,好像是哈

网友:
很久之前做的了,给你一个配置文件,前面三位是寄存器地址,后面的是具体配置的数据,根据你的需求更改吧。 configallports1.mif.rar (936 Bytes , 下载次数: 57 )

网友:
另外,根据我的记忆,你最好不要看中文文档,有一个描述错的地方会让你很麻烦,具体那里忘了,最好看英文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呀呀!非常感谢!无比感激,谢谢,谢谢啦!好感动,(*^__^*) 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打开看了一下,这个不是我所需要的,我是针对TCP接收,看文档介绍,要求有设置为TCP模式,然后进行复位,初始化,侦听,接收,发送等等

网友:
恩,这个就是针对TCP接收和发送的寄存器配置,至于复位,初始化这些东西得需要你自己控制了,你要代码吗?我倒是有现成的,不过要是想控制好这个芯片还是最好你自己看看具体的时序和具体的控制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不先发给我看看,让我学习学习,谢谢啦!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能请教一下你吗?ASI + Nios II +W5300这三者直接如何连接,我发现我越来越晕了

网友(2015-10-28):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最近也在做w5300相关的工作,您可以把代码也发给我让我学习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2016-08-08):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最近也需要对W5300进行初始化,但是做了一周多一直没得头绪,希望能够帮帮忙

网友(2016-09-27):
研究一下,希望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神你好,能看一下Verilog的W5300代码吗?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