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特征化lib中index设置问题

楼主(2014-10-17):
      各位大侠们好!小弟最近在学习使用NCX对标准单元库特征化的相关知识。相信有前辈对相关问题有一定的经验和理解,特请教大家一些问题,希望能帮帮忙。

  (1)之前看到某一个帖子中,template的查找表index_1(这里是input_transition_time)设置为("0.0058, 0.0158, 0.0359, 0.0759, 0.156, 0.3163, 0.6367"),它的依据是什么呢?是不是主观因素很大呢?如果不同的建库者有不同的区间分割,那么怎样保证相对比较准确的设置呢?

  (2)另外,《Liberty NCX User Guide》P152页中指出,如果知道第一个值和第一个值,那么其它5个值能够通过log模型自动添加中间的五个参数

    ncx_min_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 0.0058 ;

    ncx_max_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 0.6367 ;

    ncx_size_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 7 ;

    ncx_mode_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 log ;

  ”

    想问一下,这几条语句具体是在哪个地方设置呢?我不知道这几条加在哪儿,一直报错。

    如果您有相关经验,能助小弟一臂之力就好了

网友:
(1) 指的是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 根据你的drive strength 设定。
(2) 在driver的.opt 文件中设定。

网友(2014-12-09):
同求大神对第一个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