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ner Tspice能否使用hspice的Lib文件?

楼主(2014-10-17):
如题,Tanner S-edit+Tspice仿真,如何加上Hspice使用的Lib文件?谢谢~

楼主:
自己顶起,没有大牛帮帮么?

网友:
hspice model 可以吃 l49  bsim4v4 .  tspice 可以吃bsim4v4 吧 .
但是 tspice 部份command 不同hspice .
smartspice 也是, 最方便是如 hsim  aditspice 直接連 spice file 都吃 .

dolphin smash 也是可以用 bsim4v4

网友(2015-04-02):
回复 网友A:

Tspice simulation level54 model have error message ..

who use Tspice ?
how about run speed v.s. hspice ?

网友(2015-05-28):
回复 网友A:

    tspice support which model ?

level49
level28

how about  level66   or
level54

1

1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