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举开关MOS的体端连接问题

楼主(2014-10-17):
最近做bootstrapped switch,但是不知道做开关的mos管的体端怎么连。一般NMOS都是连最低电位吧,但是栅极电压被抬高,会不会把这个NMOS击穿呢?难道要用深阱的器件单独控制NMOS的bulk端?请大神们解答。谢谢了!

网友:
你要升压到几V?
没有独立Pw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电压1.2V,输入信号的共模在600mV上,光是传输共模信号,开关MOS的栅极电压已经到了1.8V,但是可以保证Vgs和Vgd都在1.2V以内。然而,对于N阱工艺,NMOS不是体端要连最低电平么,Vgb的电压会不会造成该mos管的击穿呢?求指导,谢谢!

楼主(2015-07-21):
回复 网友B:

抱歉,隔了这么久才回复。

2001_JSSC_Very low-voltage dig ...

晕,不知道有没有传成功。论文名为
2001_JSSC_Very low-voltage digital-audio delta sigma modulator with 88-db dynamic range using local switch bootstrapping

网友(2016-06-02):
我看到一种方法是在采样管导通时将其体端接到其源极,在采样管关断时其体端接到GND。不知道楼主最后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7-03-13):
回复 网友C:

  开关管NMOS的B端一会儿连gnd,一会儿连其源端,加上图中1.2V标示旁的PMOS(其S与B相连),岂不是需要双阱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双阱工艺也可以,我们采用的是N阱工艺中的深N阱管,可以允许NMOS管衬底接源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