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

楼主(2014-10-17):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开关电源的的变压器的,是直接买的高频变压器吗?还是自己绕的,还是定制的,
就比如做反激式的电源,对变压器都有一定的要求,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们也在做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但是是半桥的,也是无从下手,你们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无从下手,不同方式的PWM变换器对变压器的要求都不一样,所以才想问别人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回复 3# npn 我们目前是想着先定制一个,看看实验的情况在说。

网友:
自己设计,找厂家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