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voltage_area之后report_power_domain出错

楼主(2014-10-17):
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之前的项目没有遇到过。ICC load_upf之后,report_power_domain的时候还是有结果,跟UPF一样。
但是在create_voltage_area之后,就report_power_domain 只有PD_TOP (DEFAULT_VA),其余的pd全部没了。这个不应该吧。
请哪位有经验的知道能帮助下,谢谢

楼主:
脚本应该没有错。
比如,UPF里面: create_power_domain PD_RAM -elements x_soc_core_x_ram_top

create_voltage_area -coordinate {200 200 500 500} -power_domain PD_RAM -guard_...

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楼主:
打开 UPF_browser,能看到所有的power domain都在。就是report_power_domain没有。

网友:
不可能吧,

load_upf -noecho xxx.upf 看看,有无啥error,
get_power_domain 看看,

default VA 只有创建了第一个非default VA的时候才会显示,通常一开始是不显示的,即使它是始终存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ad_upf没有错误。开始的时候能report_power_domain,但是在我create_voltage_area之后,再报就没有power domain了,只有一个顶层的PD_TOP,其他的power domain都消失。

网友:
很奇怪,啥版本icc

网友(2015-05-28):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
report_power_domain *  不行么?
report_voltage_area  -all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