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删除

楼主(2014-10-17):
已删除

网友:
blockage丢失是什么情况?整个都没有了还是一部分没了,还是位置是对的,边框有但是里面没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在抽一个triple+ height的std cell的FRAM时,打上placement blockage,然后在P&R作为ref_lib时,希望打的blockage能够让其周围不摆放其他std cell,可总是会挨到一起。我觉得是在抽std cell的FRAM时,打的blockage丢失了

icc placement之后

icc placement之后

网友:
可不可以在P&R的时候重新打blockage? padding类似的那种?
现在的问题是std cell和macro重合了对么?

网友:
fram的blockage应该不能出block的吧,你可以在你的fp里面加blockage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原本是想macro自身打上blockage,然后在大量引用的时候就不需要打blockag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看来,的确如此~

网友:
在fp的时候可以用个tcl脚本集体打一下,一点不麻烦的

网友:
这个应该算 soft macro了吧 , macro类型吧,不能算stdcell了,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出于timing的考虑,最后是当triple+的std cell抽FRAM的,实现自动布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最后是这样做的,先place一下,然后fix+blockage,然后再place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種情形建議可以使用icc 的 keepout margin,在指定的cell master or inst做周圍清空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