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不带Pad的数字电路,power network synthesis报错

楼主(2014-10-17):
ICC中,需要P&R出一个不带Pad的数字电路版图,用于上层数模混合电路的仿真中。Synthesize power network时报如下错误:Error: All the P/G pads do not have power ports, or all the power ports are not connected to power or ground net logically. (PNA-006)

求问高手如何解决!

感激不尽!!!

楼主:
已用create_fp_virtual_pad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可以否贴一下synthesis power network之前的脚本?
我是按照icc的dp来做的,但是还是有类似的error。另外virtual pad的位置楼主是设置在哪里?我是定义在了我预期的power ring的位置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关脚本是:
create_fp_virtual_pad -nets VDD -point {0 80}
create_fp_virtual_pad -nets VSS -point {0 550}

我的芯片是560*560的,virtual pad放在了左边放port的边框上。
注意检查vdd、vss是否都connected了。

网友A:
我的脚本大概是这样的,
create_floorplan : core四周预留了期望的power ring的一个空间。

set_fp_block_ring_constraint

create_virtual_power_pad

syntheze_fp_rail

另外,楼主,这个syntheze_fp rail,最后得到的效果图是得到一个做出power ring 和power strap的么?
为什么我看到icc的gui里面有其它的方式来做这个power ring和power strap?
我觉得直接用
create_rectinilear_rings和create_power_straps这两个命令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2020-12-13):
引用 网友A:
我的脚本大概是这样的,
create_floorplan : core四周预留了期望的power ring的一个空间。

我也有这样的困惑,Synthesize power network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2023-07-1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关脚本是:

请问怎么connect的

网友B(2024-06-20):
我也遇到是相同的问题,我的脚本是这样的
先create_floorplan
然后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power_pin {VDD} -ground_pin {VSS}
然后create_rectilinear_rings  -nets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请问也是要通过create_fp_virtual_pad来解决吗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是相同的问题,我的脚本是这样的
先create_floorplan
然后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

create_fp_virtual_pad只是创建一个虚拟的pad吧,创建后可以看IR drop吧,但是实际物理版图的供电改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