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hold_time违例,违例多少才需要修复

楼主(2014-10-17):
我知道DC中其实不用看hold_time,但是我就偷偷看了下,违例了,看到有人说看一下也可,只要违反不太多,后端ICC会修复好,那么大家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算不算违例比较大,需要修复吗

min_delay/hold ('wb_clk'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aes_top_inst/aes_cipher_inst/dcnt_reg[0]/D     1.09     1.02 f    -0.07 (VIOLATED)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0]/D     1.08     1.01 f        -0.06  (VIOLATED)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D     1.08     1.01 f        -0.06  (VIOLATED)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2]/D     1.08     1.01 f        -0.06  (VIOLATED)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3]/D     1.08     1.01 f        -0.06  (VIOLATED)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4]/D     1.08     1.01 f        -0.06  (VIOLATED)

网友:
帮顶,老师说有违例情况最好都要修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几十ps 都算小了    可以不管

网友:
这个应该具体和工艺有关吧

网友:
其实这个违理程度可以交给后端的人去修,但是最好还是能修好

网友:
DC中的hold只要不是太夸张,完全可以不用管,后端PR时候会修复的~
你这种忽略~

网友:
DC中的hold timing违例并不是可以完全不管,要视具体情况
如果hold timing违例比较小(如ns量级或更小,取决于工艺哈),可以pass,留给pr时插buf修复
但有时候hold timing违例会比较大,什么情况下比较大呢,比如latch free的门控时钟的设计,没有遵守相应的规则,导致hold timing违例比较大,接近于半个时钟cycle。这时候不能留给pr去修,而是返给设计去修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