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米勒补偿

楼主(2014-10-17):
拉扎维书上讲随频率升高米勒电容近似短路,但负载电容好像并未短路,两者数量级相同,不知为何;特别是应用在三级嵌套(husijing那种)的时候,次极点频率处认为里面的电容近似短路,负载电容也未短路,两者数量级也是相同的;觉得是对米勒电容没有理解好,哪位大神能给解释解释,能说说三级结构直观理解就更好了

网友:
米勒电容如果乘以增益的话就比负载电容大很多了,所以近似短路,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是这样的,低频时候两个电容是断开的,这时候的阻抗是由输出电阻起作用,当频率到了主极点时候,输出阻抗按照20db/dec的斜率下降,这时候电容起到主要作用,也就是说产生主极点的那个node的输出阻抗是由电容决定的(电流大部分从电容上通过)  当分析次极点时候,认为产生主极点的电容是导通的。

三级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假设有三个极点,那么过了主极点,产生主极点的电容是短路,过了次极点,产生次极点的电容是短路的。这样再分析第三个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流确实高频是走电容,但以两级为例,主极点过后米勒电容短路,负载电容似乎并未短路;以三级为例,主极点过后只有一个电容短路,在数量级相同情况下,为何 另一个补偿电容和负载电容看做开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级的话,如果过了另外一个补偿电容决定的极点频率的话 ,也是短路的。

因为这个极点必须在带宽外,分析的时候,带宽以内必须有一个主极点,所以这个电容要看做开路的。

极点的意思就是电容起到了主要作用,使得输出阻抗减小,所以增益才会下降。这时候这个电容就要看做是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两个补偿电容和一个负载电容(负载电容可能还要大一些)同在一个数量级,在同一个频率下为何不都是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这时候的极点 不只是由C决定的,还有输出电阻,流过C的电流大于R的电流时候就是C起到主要作用了。所以主极点的那个C是短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其实我是看了一篇文章还有几个地方没有看懂,现在没有电子档了,文章名称是Research on damping factor control frequency compensation     如果你看过的话,还想请教几个问题第一页c图为何称作DFC模块,17式也没看懂,谢谢你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看过。。你找找  把电子版传上来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在百度搜一下就可以看到,是一个汉字写的,非英文的,有时间可以看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把两级的研究透再研究三级的吧..一般用不到,工程上应该也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