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floorplan如何先定一个形状再排放pin或者io?

楼主(2014-10-18):
在icc floorplan的时候,我在create_floorplan命令下去之后,工具就自动的把io pins给摆放上去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先定die形状,然后再用什么命令摆放pin么?

楼主:
解决了,用一个place_fp_pins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看描述,求问楼主是否在做不带pad的数字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