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v中randomize使用问题

楼主(2014-10-18):
class Transaction;
rand bit port_0;
rand bit port_1;
covergroup CovPort @(posedge clk);
port_0:coverpoint port_0;
port_1:coverpoint port_1;
cross port_0,port_1;
endgroup
初始化时钟……
intial begin
Transaction tr;
tr=new();
while(1) begin
@(posedge clk);
tr.randomize();
tr.CovPort.sample();

然后,ncsim: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每次模拟到一个时钟上升沿就停止!哪位大神帮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
function coverage 为什么要放到transaction里面做呢,这样收集的覆盖率有说服力吗???

楼主:
回复 2# Ricky_22 这是我根据《systemverilog验证》那本书里的例子改编的一个独立的小程序,所以就把它写到一个类里了。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原因我也找到了,是我的covergroup实例化的不对,改过来就没问题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你是用uvm做验证工作的吗?

网友:
请确认该CovPort是否在你的transaction的构造函数中new()了

楼主:
回复 5# anychao 果真是大神,一针见血!问题就出在这里,一是需要实例化,再就是实例化时注意new函数的使用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