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题目求解

楼主(2014-10-18):
请问这个图中的D1和Q1匹配是神马意思呢?

网友:
不确定你说的D1和Q1匹配是指什么匹配
我的理解是D1和Q1的电流相等
这样Q1的Vce是11V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题目是:二极管D1和三极管Q1匹配。如果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是0.7V,Q1的集电极电流大约是多少?

如果是D1和Q1的电流相等,那就没什么算的了。

网友:
D1的Is=Q1的I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