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modelsim10.2里有UVM的库,但HELLO_WORLD例程还是无法编译

楼主(2014-10-18):
vlog -work work -vopt -sv D:/modeltech64_10.2/examples/SYS/HELLO_WORLD.sv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64 vlog 10.2 Compiler 2013.02 Feb  2 2013
** Error: D:/modeltech64_10.2/examples/SYS/HELLO_WORLD.sv(1):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D:/modeltech64_10.2/ovm-2.1.2/../verilog_src/ovm-2.1.2/src/uvm_pkg.sv".
-- Compiling module hello_world_example
-- Importing package uvm_pkg (uvm-1.1c Built-in)
** Error: D:/modeltech64_10.2/examples/SYS/HELLO_WORLD.sv(4):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D:/modeltech64_10.2/ovm-2.1.2/../verilog_src/ovm-2.1.2/src/uvm_macros.svh".

楼主:
`include "uvm_pkg.sv"
module hello_world_example;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initial begin
     `uvm_info("info1","Hello World!", UVM_LOW);
   end
endmodule: hello_world_example

网友:
去搜一下questa文档,关键字incdir

楼主:
vlog +incdir+{D:\modeltech64_10.2\uvm-1.1c\src} -L mtiAvm -L mtiOvm -L mtiUvm -L mtiUPF {D:\modeltech64_10.2\examples\SYS\HELLO_WORLD.sv}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64 vlog 10.2 Compiler 2013.02 Feb  2 2013
# ** Error: D:\modeltech64_10.2\examples\SYS\HELLO_WORLD.sv(1): Cannot find `include file "uvm_pkg.sv" in directories:
#     {D:modeltech64_10.2uvm-1.1csrc}, D:/modeltech64_10.2/ovm-2.1.2/../verilog_src/ovm-2.1.2/src
# -- Compiling module hello_world_example
# -- Importing package uvm_pkg (uvm-1.1c Built-in)
# ** Error: D:\modeltech64_10.2\examples\SYS\HELLO_WORLD.sv(4): Cannot find `include file "uvm_macros.svh" in directories:
#     {D:modeltech64_10.2uvm-1.1csrc}, D:/modeltech64_10.2/ovm-2.1.2/../verilog_src/ovm-2.1.2/src
# ** Error: D:\modeltech64_10.2\examples\SYS\HELLO_WORLD.sv(6): (vlog-2163) Macro `uvm_info is undefined.
#
# ** Error: D:\modeltech64_10.2\examples\SYS\HELLO_WORLD.sv(6):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
# D:/modeltech64_10.2/win64/vlog failed.
这里似乎语法用对了,但是里面包含的头文件等库信息找不到,还希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incdir+<dir>      Search directory for files included with
#                      `include "filename"

网友:
不得不承认,modelsim用起来还是很不习惯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

网友(2018-08-26):
您好,请问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也是UVM初学者。

网友A:
现在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将运行文件下的work这个文件删除重新运行就可以。每次运行会生成一个work文件,导致在下次运行是无法重新创建新的work文件。

网友(2019-04-15):
果然是这样。。。感谢!

网友(2019-07-11):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将运行文件下的work这个文件删除重新运行就可以。每次运行会生成一个work ...

我去试试,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2-12-23):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将运行文件下的work这个文件删除重新运行就可以。每次运行会生成一个work ...

忍不住骂modelsim一句,真是bug满天飞,我为这个问题也是耗费一天时间,只有把work目录删除,才是最好的方法,其它回答说的incdir设路径啥的,估计都没试过,根本就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