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LDO中加一个buffer隔离开功率级的好处

楼主(2014-10-18):
如题,加一个buffer只是为了降低误差放大器的负载,稳定性更好做嘛?除了稳定性,加buffer对LDO的其它性能有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
没有了,就是把一个非主极点变成两个更高频的非主极点。

网友A:
功率管尺寸很大,其栅极充放电需要大的电流,要靠缓冲级来驱动才能保证瞬态响应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如果不用buffer缓冲的话相对来说稳定性会更难做是嘛?

网友:
随着负载变重,输出管电流变大,环路增益带宽积变大。容易导致误差放大器输出节点(非主极点)进入增益带宽积内而不稳定。因此通常采用插入缓冲并带有动态补偿的方法。。。
如果不是通用器件,固定负载,就好办了,只要仿真稳定就行。加不加缓冲无所谓。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要看LDO的补偿类型及加缓冲级前后的系统环路零极点变化情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想问下LDO环路带宽一般是不是也就几百k?

网友:
环路带宽基本上被主极点次主极点及环路稳定性等限制了,做不宽,另外就是一般应用也不需要太宽的带宽吧,除非速度精度等有特殊要求的话需要折衷考虑

网友C:
输出有大电容负载的LDO,主极点在输出端,功率管gate是次极点,大电流输出的LDO功率管很大,gate电容大而且是个高阻节点导致次极点太小,需要插入buffer把大的R大的C组成的低频次极点转化成大的R小的C和小的R大的C两个高频次极点。
buffer的作用就是低输入电容,低输出阻抗。
buffer也能增加功率管gate点的slew rate,对LDO的响应速度也有一点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讲的太清楚了!太感谢了~~!

网友(2015-09-30):
回复 网友C:

    讲的很清楚,赞

网友(2016-02-29):
讲的非常清楚,谢谢大大们的分享!

网友:
加buffer可以尽量使带宽增大,提高PSRR。谢谢。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C:
输出有大电容负载的LDO,主极点在输出端,功率管gate是次极点,大电流输出的LDO功率管很大,gate电容大而且 ...

太棒了这个回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尺寸很大,其栅极充放电需要大的电流,要靠缓冲级来驱动才能保证瞬态响应性能 ...

大佬,可以详细解释一下buffer为什么能够对PASS管提供大电流吗?不理解为什么buffer就能够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可以改善瞬态响应。

驱动能力应该指的是能够输出大电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佬,可以详细解释一下buffer为什么能够对PASS管提供大电流吗?不理解为什么buffer就能够有那么大的驱动 ...

功率管栅极寄生电容很大,没有buffer的话没有驱动能力,仅靠OTA的那点电流充放电响应速度会很慢,摆率受限,buffer有大的电流能力,可以实现对功率管栅电容的快速大电流充放电。道理与密勒补偿的两级运放相似,响应速度限制不在输出端而在内部的主极点位置对密勒补偿电容的充放电能力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栅极寄生电容很大,没有buffer的话没有驱动能力,仅靠OTA的那点电流充放电响应速度会很慢,摆率受 ...

谢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