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用hspice仿真bandgap的.op,管子都处于cut off region

楼主(2014-10-18):
如题:为什么用hspice仿真bandgap的.op,管子多数都处于cut off region呢?spectre仿真却是正常啊

楼主:
自己先顶起,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

你们觉得hspice和spectre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
请问bandgap都应该关注哪些参数呢?
1.temp sweep 2.psrr 3.offset 4.start-up time 5.。。。。。。。

网友:
如果电路不加启动电路就无法进入所设计的静态工作点的话,hspice仿真好像电路就是无法工作的,spectre仿真似乎不考虑启不启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启动电路能做.op仿真吗?加启动电路不是得仿真tran吗?

网友:
两个仿真软件推算电路行为的方法可能不相同,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设计的电路不加启动电路分别用两个软件做直流仿真,一个工作(spectre)一个不工作(hspice),瞬态仿真也是这个情况,似乎hspice更可靠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要相信hsp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的bandgap的monte carlo分析的很差呢?

网友:
我一般也就做做corner或参数扫描,蒙特卡洛分析我不是很熟悉,也仅仅知道些基本的原理。MC分析结果差除了电路设计本身的原因,我想与工艺稳定性、模型精确度、参数相关性等也有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启动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