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monte carlo分析bandgap 的offset问题?

楼主(2014-10-18):
在做bandgap 的monte carlo分析时,我取了1000个点,在出来的柱状图只有一个,也就是1000个点都在一个柱状图内?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如图所示,25tt正常,-40ss不正常

25tt

25tt

-40ss

-40ss

楼主:
自己顶起 ,为什么不同corner会差这么多呢?

网友:
启动电路没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为了排除启动电路的问题,没加启动电路在spectre下面仿真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有点奇怪,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刚才查了一下 启动电路影响了工作点

网友:
用mmsim70试过,有时候仿真会出错。需要换高的版本,跑完monte再换回来。。。

网友:
明显SS下有部分没能启动

网友(2016-09-01):
有两个简并点,或简并点DC扫描时能看到两根线有除了正常交点外还有靠得比较近的,这样有offset仿真就会掉到错误的交点,启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有一部分数据值在0.4~0.6V附近,应该是没有正常建议,支持启动电路未正常造成;

另外,你所说的“也就是1000个点都在一个柱状图内”,是因为第二个图中一个柱状图代表的电压范围(1.16V~1.24V)远大于第一个图中的个柱状图代表的电压范围(1.215V~1.23V)。

网友(2018-07-08):
启动电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