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HLS出来后,verilog语言会被淘汰吗?

楼主(2014-10-18):
Xilinx的HLS出来后,verilog语言会被淘汰吗?

网友:
verilog作为描述语言的作用短期内应该不会被替换

网友:
以后 是不是FPGA都 能像DSP ARM 一样直接C 就搞定

网友:
不可能的。

网友:
今天刚参加了club vivado, 有30%的时间在谈HLS这块,算是猛推吧。
也大可不必紧张,HLS的主要应用场景在与算法相关更密切的应用上,比如DSP,图像处理,需要大量
C语言编码,然后再转成RTL实现的需求上。这块也谈了很多年了,比如matlab FIR转RTL等。作为快速开发模型,这块有其强项,但是在质量上面,仍然不是RTL能比,大可不必恐慌。

另外,HLS重点在于算法,但是RTL仍有大量的应用在传输与接口方面,比如高速接口,串行的、DDR等,这块也是HLS无法发力的,当然现在IP做得也较成熟,要做的工作越来越轻松。一句话,以后玩vivado就是玩AXI啊。

网友:
HLS,只是将做好的IP核封装下,算法久调用这些IP核。如果遇见逻辑的问题和时序的优化等都是HLS搞不定的。

网友:
淘汰就淘汰,一个语言而已,好比systemc 他也有RTL层次的描述,换什么语言,有些东西不可能避免,必须有东西去描述控制,时序,对我们来说还来换去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描述的方法和层次不一样。所以完全没必要担心,好好做设计,换语言了换就行了,我觉得不管综合层次怎么变,我们要关心的东西永远不会变,比如我们实现某个协议,我主要关心的还是协议本身,然后用什么语言实现它。

网友(2014-11-22):
语言换不换 无所谓, 你担心的应该是, 将来会不会一个CS 专业的毕业生, 用C 就算能编写FPGA, 答案是不会的 至少10年内是不会的,使用高级语言来编写设计系统级的硬件设计, 然后软件自动完成所有的底层工作, 肯定是EDA 的大方向, 但是能实现多少 或者是我们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还是个问题...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3G这么多年了 2G的还在用
一个成功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淘汰的

网友:
估计短期内不会被淘汰

网友(2016-11-14):
新手围观一下

网友:
还不如期待verilog赶紧出个大版本更新。。。2001真是太挫了,大量本该pre compile的功能现在都只能指望script来实现

网友:
应该不会吧,还在学习Verilog呢!

网友:
淘汰就淘汰,一个语言而已,好比systemc 他也有RTL层次的描述,换什么语言,有些东西不可能避免,必须有东西去描述控制,时序,对我们来说还来换去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描述的方法和层次不一样。所以完全没必要担心,好好做设计,换语言了换就行了,我觉得不管综合层次怎么变,我们要关心的东西永远不会变,比如我们实现某个协议,我主要关心的还是协议本身,然后用什么语言实现它。
引用 网友A:

非常同意此说法,设计是根本,描述语言只是一个表达方式

网友(2024-05-29):
10年了,打个卡,好像现在verilog还没有淘汰。

网友:
十年过去了,,,,verilog还是坚挺着

网友:
hls 使用 C 的方式做 FFT DDS, 等一些关键IP最大时钟和资源占用上都与直接用IP差得很多,控时序不直观,在一些2d滤波矩阵运算等二维数据处理上具有优势。C 仿真明显快于 hdl 仿真。局部的逻辑设计会使用 hls 产生算法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