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文件 cell delay的时间问题

楼主(2014-10-19):
我用pt 读取了worst case rc spef,并且std cell library为ss_lib,对应condition为ss_lib_condition
当pt完成timing check之后,write_sdf文件得到ss情况的sdf,ss_sdf。

问题:
ss_sdf中对一个cell的延迟有如下定义:
CELL XXX
(0.34::0.36) (0.4:0.42)

我知道左边和右边括号代表的意思是transition 0-1和1-0的区别,中间的应该是同一个ss_lib_condition报告出来的min typ max三个delay type的cell delay。但是为什么min和max的delay 时间是不一样的呢?因为我导入的spef和lib都是一个文件,难道pt算的min和max delay结果不一样吗?

楼主:
贴一下sdf文件的开头和一个cell的延时

sdf cell delay

sdf cell delay

sdf file begin

sdf file begin

可以看到同一个cell的延时,在同样的ss_lib_condition和spef下出来的cell delay,在max和min下面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SI影响的TIMING window么?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影响pt的分析么?

我在pt的时候只是打开了si_enable_analysis,但是其它设置都没有,不知道pt算的时候是不是考虑这个?

网友(2024-11-20):
用的不同的transition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