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mtline问题

楼主(2014-10-19):
调用了AnalogLib的Mtline做背板传输线建模,加入电路后电路波形出现了比较奇怪的现象。
求论坛有mtline经验的大神帮忙分析下~
我的电路模型:
取的两级CML前的,CML后的,Mtline后的波形,如下:
去掉CML后面的电路
CML前后波形对比
CML后增加pad和键合线模型
CML前,CML后,键合线输出波形对比
键合线后增加mtline
CML前,CML后,mtline后波形对比
去掉中间pad和键合线,CML直接接mtline
CML前,CML后,mtline后波形对比
我的mtline模型设置如下

个人分析我的CML后面的pad和键合线模型对波形影响都不大,一加入mtline,波形就出现了不正常的形状。
奇怪的是,波形在mtline前已经变得不正常,但通过mtline后可以看到波形形状又回来了,而且电平和幅值都是对的。
菜鸟不太懂这个mtline,不晓得是mtline哪方面的特性造成了我的电路波形出现这种变化?
然后应该怎么来调整,使波形变得正常?
求论坛大神分析指导下~~~

楼主:
为嘛都木有人看呐!!!好桑心。。

网友(2015-08-06):
回复 网友A:

    您好 请问你CML电路的管子和仿真的输入信号是怎么设置的  最近刚开始学这个

网友(2021-12-28):
mtline需要50Ω阻抗匹配

网友(2022-02-09):
将transmission line type换成stripline试试看

网友(2022-12-31):
楼主,请问mtline ref端是啥意思啊,传输线ref是指什么

网友(2024-11-05):
10年后回看此贴,感觉是mtlie中的传输线几何尺寸(属性栏最后8个栏目中,应该选的是PCB fr4之类的板材吗?)没有设置的符合50欧姆特征阻抗,导致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