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求助。。,求帮忙。。。

楼主(2014-10-19):
想问一下各位,在ADS中搭建起电路,如何在不知道元件参数值的前提下得到它的Y参数(Y11,Y12,Y22),如图:  。或者说有什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目的是提取这些未知参数,谢谢了。

网友:
扫一簇曲线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差不多吧,确实是要Y参数(Y11,Y12,Y22),只是因为元件参数也未知,所以没法得到(也就是因为元件参数未知,所以才想通过Y参数来提取),请问有什么别的方法,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