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设计方法学

楼主(2014-10-20):
ESD设计估计很大一部分是靠前期项目经验的积累,但应该也要有一套ESD设计的方法,比如在0.18工艺下想要达到一个HBM 4KV的设计目标,该从何下手,有没有什么经验公式作为设计依据,有哪些比较成熟的结构,要注意哪些设计参数。理越辩越明,大家积极讨论亦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
esd确实很多是靠前期项目的经验,对于一个新的项目,想做好esd,主要还是要看用什么类型、结构、面积。还有最后的esd测试等。一般foundry在design rule里会有esd相关的设计要求和本工艺的esd设计的面积给出,让设计者进行相应的参考。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参考来对esd进行设计。必须基本的ggnmos结构,grnmos,或者一致性好的floting gate 和动态floting gate。高压的会用到RC触发型的结构,选好结构会,根据foundry给出的面积。已经芯片各管脚的电流要求来调整esd或二极管的面积大小。一般第一次流片esd都会挂很多,主要是看后续的改版了。IO的设计都是慢慢累计的经验,而且收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全芯片的IO更需要很多年经验的累计才能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gsteven 的讲解覆盖面还是很广的,赞,希望能像您多学习交流。一致性好的floting gate 和动态floting gate结构是一种开启泄放呢还是 主要靠寄生BJT的崩溃导通,泄放管的栅压与什么因素有关呢?对于栅压的大小以及导通时间是有怎样一个说法,会不会栅压太大导致ESD 泄放电流主要集中在沟道表面进而导致管子烧坏。

网友:
这个问题非常好!!!

网友:
EDS 设计是靠经验,但主要还是靠设计(包括电路与版图)的!!!

网友:
nengtigong一本较全面的书籍!!!

网友:
同問, RC-trigger的結構似乎就是表面溝道先導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RC trigger  ESD 结构的具体泄放机理哪位给讲解一下,是否在ESD脉冲到来的时候在Gate上耦合到一个电压促使MOS结构导通,有电流流过MOS沟道,沟道电流进一步促使寄生 BJT 结构导通泄放ESD 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推荐!谢谢!

网友(2014-11-23):
回复 网友D:

    就我所看到的都说是,沟道电流。

网友(2015-03-11):
如果彻底区分两种设计方法:
1. RC-trigger可以只靠channel表面进行电流泄放, 因此器件total width很大, 但可以用接近普通器件的rule, 总的layout面积并不会很大
2. 使ESD器件gate浮空或对地有电阻, 目标是降低snap back电压, 期望ESD电流走衬底, 因此需要控制gate的电压峰值, 以免电流集中在沟道表面, 同时器件需用ESD rule进行layout.

网友(2019-01-21):
ESD菜鸟入门

网友(2019-06-18):
太棒了謝謝您

网友(2019-08-19):
推薦Ming-Dou Ker

网友(2023-03-06):
是mos栅压抬高,对衬底产生电流,这样寄生bjt不用通过击穿导通,电流流到衬底上又促进了mos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