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耗尽管做bias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4-10-20):
青色高亮的几个管子是耗尽管么?怎么调电流大小?耗尽管做bias有什么好处???

网友:
depletion NMOS 的Vth 是负值。
So, when Vgs=0 时, bias current 存在。  Ids=1/2*un/Cox*W/L*(0-Vgs)^2。
仍然可用这一公式估算。

但是, 主流的基本CMOS工艺可能不提供这种管子类型。

网友:
耗尽管做基准可以实现低功耗,结构简单。但是对于工艺的稳定性要求很高

网友:
另外 , 这种bias电路不需要启动电路, 简化了电路结构。

网友:
日本公司比较多用耗尽工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