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装完ic616,打开virtuoso,却提示如下错误

楼主(2014-10-20):
RT,      终端输入 virtuoso
             显示 WARNING: HOST <sephiroth-ThinkPad-Edge-E435>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obtain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Run 'lmstat -f 111' to see license, server, and usage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sections related to license  maintenance in the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manual

网友:
linux版本太老吧。

网友:
    You can ignore that warning since it doesn't have any effect on running Cadence tools.  这个警告只是说明你的OS系统可能不在Cadence官方支持的RHEL或SLES之中而是其他Linux系统,但这并不影响你运行Cadence工具。至于那个dlopen failed to open 'libdl.so',这可能是你的系统缺少libdl.so这个库,只需装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 坛子 里的   帖子  解决了  我的系统是 64位的  所以  启动时  要输入

  问题来了  启动virtuoso -64时  ,会报错:
virtuoso -64
WARNING: HOST <sephiroth-ThinkPad-Edge-E435>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obtain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Run 'lmstat -f 111' to see license, server, and usage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sections related to license maintenance in the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manual.

网友:
回复  min4max

   看了 坛子 里的   帖子  解决了  我的系统是 64位的  所以  启动时  要输入 ...
引用 网友B:

    你大概没有对所有安装的Cadence软件如IC等进行patch,具体设置参见:http://bbs.eetop.cn/thread-452284-1-1.html

网友(2015-02-21):
回复 网友A:

麻烦您帮忙看看这个帖子好吗 http://bbs.eetop.cn/thread-477594-1-1.html
因为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现在无法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4-24):
[root@host \u684c\u9762]# virtuoso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obtain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Run 'lmstat -f 111' to see license, server, and usage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sections related to license maintenance in the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manual.
[root@host \u684c\u9762]# lmstat -f 111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Fri 4/24/2015 09:17

License server status: 1717@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tools/Software/modelsim/cal167.dat:/tools/Software/Calibre2011/temp/license.dat:/tools/Software/Synopsys/license/license167.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1.6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snpslmd: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97,121)

----------------------------------------------------------------------------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5@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tools/Software/modelsim/cal167.dat:/tools/Software/Calibre2011/temp/license.dat:/tools/Software/Synopsys/license/license167.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求解决啊

网友(2015-10-19):
同样是这个问题,试试卸载hotfix,谢谢坛友们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