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virtuoso 出错

楼主(2014-10-20):
RT    终端输出1:*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obtain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Run 'lmstat -f 111' to see license, server, and usage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sections related to license  maintenance in the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manual.

       终端输出2: $ lmstat -f 111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Mon 10/20/2014 08:44

License server status: 5288@sephiroth-ThinkPad-Edge-E435
    License file(s) on sephiroth-ThinkPad-Edge-E435: /usr/share/cadence/IC/share/license/license.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大牛们  ,如何解决?

环境变量已设好                                                                   linux mint 17
更改 license.dat 执行权限  没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助

网友:
你似乎没有对IC等所有安装的Candence软件进行patch。参见:http://bbs.eetop.cn/thread-452284-1-1.html 正确设置环境变量及patch。
另外,经过patch之后不需要启动Cadence的license server即可直接启动运行Virtuoso环境及其所有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解答。   那么问题来了

   今天,我打上了你所给的cadence-patch 包后,还是会出现上述问题。

对了。打完patch后,环境变量要改什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  ,我是直接修改cadence_patch.sh文件的, 我在 -dir  后添加的路径   这样可以吗?
   运行后,运行7分钟后  显示900多个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修改了license   解决了

网友(2014-11-27):
回复 楼主: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麻烦问下你是怎么改license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2015-04-24):
[root@host \u684c\u9762]# virtuoso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obtain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Run 'lmstat -f 111' to see license, server, and usage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sections related to license maintenance in the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manual.
[root@host \u684c\u9762]# lmstat -f 111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Fri 4/24/2015 09:17

License server status: 1717@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tools/Software/modelsim/cal167.dat:/tools/Software/Calibre2011/temp/license.dat:/tools/Software/Synopsys/license/license167.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1.6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snpslmd: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97,121)

----------------------------------------------------------------------------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5@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tools/Software/modelsim/cal167.dat:/tools/Software/Calibre2011/temp/license.dat:/tools/Software/Synopsys/license/license167.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大神同样遇到此问题  怎么解决啊  跪求

网友(2017-05-17):
昨天遇见了相同的问题。重启了服务器就好了。

网友(2019-02-27):
回复 楼主:

   同求真么解决

网友(2019-09-04):
patch之后  就ok了

网友(2020-09-18):
1、没有安装patch,把patch拷贝到IC617安装目录下,执行./candenc_patch.sh ./   2.集到的licence文件中,安装licence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在windows环境下生成license文件再导入;首先生成cadence_IC.06.17的license,双击cadence_IC.06.17\cadence_license目录下的licgen.bat文件,会得到一个license.dat的文件,cadence_IC.06.17需要删除前面四行:保存后放到/opt/cadence/IC617/share/license/目录下

网友(2022-10-28):
hahahah终于终于启动了。。。我摸索了半天,又重打patch什么的。后来在ocad文件夹下面找到一个system文件夹license的文件夹里看到一个交licsrc.service的文档。打开看以后发现这里面有一行程序是用runuser来启动licsrv-start这个程序的。具体内容是 /usr/sbin/runuser -l root -c "/sofware/ocad/tools/licsrv/bin/licsrv-start"  注意在运行这行程序的时候要用root 用户。就是要在terminal里打su然后切换到#才行。